用AD15画图时两个导线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2019-09-18):
    用AD15画图时两个导线连接不上,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

如上图,交叉点不左就右如何调整?

网友:
    可能是你做元件库的时候,引脚没弄对。
看QA1集电极,白白的地方才是连线的。

网友:
    你的交叉点不左就右是因为你在设计封装的时候PIN脚没有放在格子线上,原理图划线的时候是有精度的,你可以Document Options上调整网格的精度就可以了,不过我感觉你的QA1封装也是有问题的,PIN脚在放置的时候是不是放反了?

网友:
    先修改网格捕捉精度,保证能捕捉到,还有就是试一下沿着封装线,看哪里能捕捉,有时候管脚的方向会反了就捕捉不到

网友:
    格点没设置好

网友(2019-12-13):
    吸附的格点设置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