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果给出一段时域信号,怎样得到它在频谱里的PK、QP、AV曲线?

楼主(2019-09-18):
请教大神,如果给出一段时域信号,怎样得到它在频谱里的PK、QP、AV曲线?像图中这样。一直找不到资料,哪位朋友可以帮帮我?非常感谢!

网友A:
    QP准峰值 AV均值 PK峰峰值
至于你要得到他在频谱里的曲线,它是经过快速傅里叶变换从时域转换为频域的,所选的MARK点可能是晶振的倍频点,建议去看看高频部分书籍。

网友B:
    只能通过频谱仪进行实时转换,或者你知道波形的表达式,直接用傅里叶变换可以得到频域的频谱,但那个是peak值。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P准峰值 AV均值 PK峰峰值
至于你要得到他在频谱里的曲线,它是经过快速傅里叶变换从时域转换为频域的,所 ...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通过频谱仪进行实时转换,或者你知道波形的表达式,直接用傅里叶变换可以得到频域的频谱,但那个是peak ...

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