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仪器,过EMC时传导未过怎么办?

楼主(2019-09-18):
    超声波仪器,过EMC时传导未过,振荡频率为880Khz,该设备工作原理如附图,由于结构原因,振荡回路要借用外壳,会不会是由于外壳也接地了,所以把干扰引过去呢?
    这设备以前做过一次预测,当时变压器也未带屏蔽,整流电路也未并0.1uF电容,这次变压器带了屏蔽层,整流滤波电路也改善了,CLC滤波处,电感都用屏蔽层封起来了,防止电磁波被线路获取影响测试,但测试下来结果和上次预测的一样,几乎没任何改变,所以才有上面的怀疑,是地线把干扰引起过去了。
    这次现场整改准备在L,N进线处,再搞CLCLC滤波,电感用几十mH级,电容用安规uF级。工作原理图中A点断开,也就是外壳不接地了,不知道会不会对后面的其他测试如静电有什么影响,我仪器上用的是4.3寸触摸屏。
   请大神帮帮忙呢,非常感谢!

A工作原理图

网友:
资料上说:
1MHZ 以内----以差模干扰为主
1.增大X 电容量;2.添加差模电感;
3.小功率电源可采用PI 型滤波器处理(建议靠近变压器的电解电容可选用较大些)。
1MHZ---5MHZ---差模共模混合,
采用输入端并联一系列X 电容来滤除差摸干扰并分析出是哪种干扰超标并以解决,
1.对于差模干扰超标可调整X 电容量,添加差模电感器,调差模电感量;
2.对于共模干扰超标可添加共模电感,选用合理的电感量来抑制;
3.也可改变整流二极管特性来处理一对快速二极管如FR107 一对普通整流二极管1N4007。
5M---以上以共摸干扰为主,采用抑制共摸的方法。
对于外壳接地的,在地线上用一个磁环串绕2-3 圈会对10MHZ 以上干扰有较大的衰减作用;
可选择紧贴变压器的铁芯粘铜箔, 铜箔闭环.处理后端输出整流管的吸收电路和初级大电路
并联电容的大小。

网友(2021-08-20):
    前端的包络应该是电源干扰,尖刺的应该是超声波的倍频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