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FSS软件怎么导入用PROTEL99设计的PCB文件呀???

楼主(2019-09-18):
请问HFSS软件怎么导入用protel99设计的PCB文件呀???

网友:
没听说HFSS支持PCB

    试试Modeler menu>Import

如果程序不认这种格式,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
    先将PCB转换成DXF,然后再导入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导当然是不可以了,我最近也遇到你这样的问题,可以这样:在protel99中将PCB文件导出(export)为dxf文件,最好装autocad将该dxf文件另存为dxf2000格式(这一步可以省略,但是如果后面的操作出了错,这步不省略看看),然后在HFSS中3D Modeler菜单中import该dxf文件(注意导入时将选项卡的格式改为dxf否则看不到你的dxf文件,默认为sm3格式),但是hfss导入dxf文件时经常会显示导入失败,这是最常用的方法会错误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ansoftlinks导入PCB, ansoftlinks支持mentor, allegro等,在ansoftlinks里export to HFSS就行了。

网友A:
    其实HFSS并不支持直接导入pcb文件,一般都需要经过“hfss 3d layout”来转换。

ANSYS EM电磁套件,支持直接导入PCB文件,但是导入的是HFSS 3d layout这个软件,在3d layout你可以对PCB进行裁剪和简化,然后再export to HFSS,就可以在HFSS对PCB进行优化仿真了。

    软件支持导入的PCB文件格式如下:
1、如果是cadence allegro画的.brd文件,可以直接import,前提是已经安装了cadence软件;
2、如果是altium designer画的,可以导出ODB++文件或者.anf文件,建议导出ODB++,因为.anf容易出错;
3、metor pads画的的,同样建议导出ODB++文件;
4、ANSYS现在也支持直接导入gerber文件,实在不行,就导入光绘文件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HFSS并不支持直接导入pcb文件,一般都需要经过“hfss 3d layout”来转换。

ANSYS EM电磁套件,支持 ...

    你好,我在网上看Altium designer 需要先导出.anf文件,然后可以用ansoft link 转换成hfss可以导入的文件。这种方法实用吗?
hfss 3d layout 这个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网友:
    导出DXF文件即可,什么项目哦居然还在用这么老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