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的输入输出驻波比如何测试?

楼主(2019-09-18):
请教大神:
       PA的输入输出驻波比如何测试,因为PA输出功率比较大,而网络分析仪不允许大信号输入的,有哪位大神给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加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衰减器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我上个月才测了一个400W功放,输入驻波可加电测试,但是输出驻波就只能在不加电情况测。国外也是如此。

网友:
    为什么不加个衰减器了?

网友B:
    你可以在PA输出端接一个双定向耦合器,再接负载,由于耦合器的耦合度是已知的,分别测出耦合端的输出功率,这样可以计算出输出端的回波损耗(20logGama),再由Gama算出阻波比。不过这里的Gama是模值没有相位信息,但不影响VSWR的计算。这也是网络分析仪的基本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你PA输出端的实际输出功率不知道,你如何测量出回波损耗的呢?能否说具体点,或者 ...

如果你的PA输出功率是30dBm(可以用功率计测),双定向耦合器的耦合度都是30dB。那么你的正向耦合输出就是0dBm,反向耦合的输出如果是-20dBm。那输出的回波损耗是-20dB,那么gama的模就是0.1,VSWR就是1.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PA输出端接一个双定向耦合器,再接负载,由于耦合器的耦合度是已知的,分别测出耦合端的输出功率, ...

    还是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你PA输出端的实际输出功率不知道,你如何测量出回波损耗的呢?能否说具体点,或者ayuyu兄是否有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PA输出功率是30dBm(可以用功率计测),双定向耦合器的耦合度都是30dB。那么你的正向耦合输出就 ...

    我就是这样来测量输出回波损耗再换算的

网友:
    用两个通过式功率计,测量出通过功率和反射功率,计算一下就是功放的输出驻波比了。

网友:
    一般只测输入驻波,输出口驻波一般都不测,不过接衰减器测量肯定是不行的,回波损耗会被衰减器衰减导致测量不准。

网友C:
    输入端测试加衰减器,那到底是衰减器的驻波还是功放驻波?输出端我觉得还是很麻烦,安立公司有个仪表有这种功能,觉得很难测准,不知有谁实际侧过没有。工程使用的话一般输出加隔离器。驻波测试应该是加点情况下测试。

网友:
    真实工作的时候负载是不确定的,所以PA的驻波比不会绝对准确。但是定性的测试还是有必要的吧,要不然也不晓得问题会有多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端测试加衰减器,那到底是衰减器的驻波还是功放驻波?输出端我觉得还是很麻烦,安立公司有个仪表有这种 ...

我也问过很多人,他们也说过功放的输出驻波比不测的,实际工程使用的话一般加隔离器,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体积有限,就好像设计手机一样,GSM手机PA输出是不加隔离器的,那么其PA输出驻波比也不测了吗?还有我觉得只要是在PA输出端加了负载什么的,无论用什么方法测试出了的驻波比,都不能反映其真实情况的。

网友:
    在测PA的输出驻波比的时候,PA是否大信号工作呢?如果测试的时候没有大信号输入,那测试的输出驻波就不是准确的正常工作的驻波比了???

楼主:
在测试时,是应该模拟在实际使用情况下测试才能够反映最真实的情况,所以应该在大功率输出时测试才最为准确。另外,我想到一个途径,不知是否可行,就是在网络分析仪的端口上加一个衰减器,网络分析仪校准时,也将这个衰减器校准进去,不知道这样测量是否可以。

网友:
    大功率功放输出一般用Load-pull的方法来测试,自己放狗搜细节。如果驻波比必须要控制得很好,可以用两个放大器,用90度hybrid功分器合成。如果两个放大器匹配得好,输出驻波比可以控制得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