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器件,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屏蔽盒,为什么现象这么明显不同呢?

楼主(2019-09-18):
需要做一个1GHz点频源,原理是100MHz*2*5,发现每隔100MHz就有一个杂散(这个理论上肯定是有的),在未加屏蔽盒之前,杂散抑制均可以达到55dBc,加上屏蔽盒以后,发现在1.2GHz~1.8GHz(第一套)、1.8~2.4GHz(第二套)的杂散提高了大约25dB,直接导致一些杂散的抑制比下降到不足45dBc,请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以及改进措施。谢谢大家了。
还有,同样的器件,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屏蔽盒,为什么现象这么明显不同呢?

网友:
    估计空间辐射的杂散信号被屏蔽盒反射后干扰地等,引起累加效应。

网友:
    射频电路就是这样有意思,有时候完全一样的电路都会出现不同的现象。自己慢慢寻找原因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因为屏蔽盒改变了射频电路的边缘场强。由于匹配等原因,板子工作起来信号对外辐射较大,当在空旷环境中时辐射出来的信号辐射到空间中,当加了屏蔽盒后,辐射出的信号被反射回来,造成抑制度下降。这种现象在调SAW时经常遇到。最简单的办法是加吸收材料证实是不是边缘场强问题。如果是、能忍受吸收材料的成本那就这样办,如果忍受不了就调整问题电路的匹配。

楼主:
    滤波器都已经滤过了,裸板测试的时候参数都比较好了(当然低频1000MHz以下杂散确实还比较大),但是1000MHz以上的杂散确实没有多少,所以不能说是器件的问题。加了屏蔽盒子以后,甚至在10.3GHz都有杂散产生了(幅度更大)。
    初步怀疑是屏蔽盒尺寸太大,与电路板不是1:1,从而导致板子、板子上面直至屏蔽盖、板子下面直至底部形成三个谐振腔,而且这三个谐振腔相互作用引起杂散增加。

网友A:
    滤波器那块地方单独形成一个小的屏蔽腔,尺寸需要很小,这样才能真正滤波,否则盖上盖板后都从空间直接波导模式过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那块地方单独形成一个小的屏蔽腔,尺寸需要很小,这样才能真正滤波,否则盖上盖板后都从空间直接波导 ...

    有道理,可是如果每个滤波器都要加一个屏蔽腔的话,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网友:
    屏蔽盒尺寸有多大。里面的器件有多大?
这些都会影响屏蔽腔的自谐振频率,自谐振现象是导致电路(滤波器)前后端隔离度(抑制度)恶化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