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挂掉,怎么找到最新版本

楼主(2019-09-18):
正在协同时,不知道操作了什么,板子突然挂掉了,因为好久没有保存了,打开后还是几小时前的文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最新的板子?

网友A:
挂掉好多种情况,你是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掉好多种情况,你是哪一种?

也不知道啥情况,就是突然做着就挂掉了,也没有报错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通常协同状态比较多,可能时服务器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hlight=%B9%D2%C1%CB

网友:
    ProjectBackup 下面有自动保存的工程文件,通过自带的恢复工具可选择恢复

网友C:
    单机和协同的机制不一样,并且异常挂掉和断电什么的情况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通常协同状态比较多,可能时服务器不稳定的原因。

有时候可能板子太大,误操作也会出现挂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机和协同的机制不一样,并且异常挂掉和断电什么的情况也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如果是协同挂掉应该怎么处理?求解答?

网友B:
    通常我的办法是:
1 先不打开板自,切记一定不要打开板子
    2 在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里面找到最新的Layout替代现有的即可。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常我的办法是:
    1 先不打开板自,切记一定不要打开板子
2 在C:%users\Admin\AppData\Local\Temp里面找 ...

    是协同异常挂断恢复的一种方式

网友:
    你是咋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