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GPS显示乱码?

楼主(2019-09-18):
u-Blox NEO-8M GPS模块,输出信息在串口软件里是正确的,但就是从GPS模块的TTL口接到STC5A60S2的串口2时出现乱码,
波特率设置的也没问题,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会不会GPS和单片机中间的线有问题

网友:
    会不会单片机程序没有写对

网友A:
GPS协议部分是以$做为帧头,16进制数0X0D,0X0A作为帧尾
    如果GPS和单片机之间连接没有问题,那就看看尼的串口接收程序是怎么写的,会不会那块解码解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协议部分是以$做为帧头,16进制数0X0D,0X0A作为帧尾
如果GPS和单片机之间连接没有问题,那就看看尼的 ...

好的我把这里检查一下

网友B: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信号线上的数据。如果信号传输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信号线上的数据。如果信号传输没有问题,那就是软件配置的问题。

    谢谢指导,我下午用逻辑分析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