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FPGA做从机与arm进行SPI通信时,接收数据错位,路过的大神给点建议或意见吧

楼主(2019-09-18):
FPGA做从机与ARM spi通信 ,fpga可以正确接收arm发过来的数据,但fpga给arm回发的数据,arm接收总是错位,比如发0x01 arm接收到为0x80,发0x81,arm接收到0xC0,总是右移动了一位,这问题实在不知道哪里出的,还请大神帮忙啊

网友:
1、确认时钟和相位的配置;

网友:
1、确认ARM与FPGA对相位和时钟的配置一致;
2、检查FPGA发送时序是否正确。
应该很好查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