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按下提示返回?

楼主(2019-09-18):
    为何加上if(P1=0x0F){keyNo=0xFF;return;} //无按键按下时提前返回,程序就无法正常运行了?请大神们看看

void main()
    {
          P0 = 0xFF;
            while(1)

                    Keys_Scan();
                IF (keyNo == 0xFF) {delay_ms(10);continue;}
                P0 = SEG_CODE[keyNo];Beep();
                    while (Keys_Scan(), keyNo != 0xFF);

    void Keys_Scan()
    {
            P1=0x0F;delay_ms(1);
    //        if(P1=0x0F){keyNo=0xFF;return;}        //无按键按下时提前返回
        //按键后00001111将变成0000XXXX,X中1个为0,3个为1
        //下面判断按键发生在0~3列中的那一列
            switch(P1)
            {
                case 0x0E:keyNo = 0; break;
                    case 0x0D:keyNo = 1; break;
                    case 0x0B:keyNo = 2; break;
                case 0x07:keyNo = 3; break;
                default: keyNo = 0xFF;return;
         }
         P1 = 0xF0; delay_ms(1);
             //判断按键发生在哪一行并且加上列号确定准确的位置
             switch (P1)
         {
                 case 0xE0: keyNo +=0; break;
                case 0xD0: keyNo +=4; break;
                case 0xB0: keyNo +=8; break;
                    case 0x70: keyNo +=12;break;
                default:  keyNo = 0xFF;
             }

网友A:
    按键会不会定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会不会定义错

不会的,不加那句就可以,加了后就不行了

网友B:
    新加的那句写错了把if(P1=0x0F)

    这是判断语句,应该写成if(P1==0x0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加的那句写错了把if(P1=0x0F)

这是判断语句,应该写成if(P1==0x0F)

找到了,非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