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verilog 语言,之前学过c,想知道verilog 中的assign怎么理解?看书上写的定义...

楼主(2019-09-18):
初学verilog 语言,之前学过c,想知道verilog 中的assign怎么理解?看书上写的定义,好抽象,麻烦大神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
    持续赋值语句!如assign a =b如果b发生任何变化,a立即跟着变化!

网友:
    在C语言中,语句过一个机器周期后才会执行,在这里,等待时间基本忽略!

网友:
    一根线直连。其实就是相当于同一个信号。

网友:
    不像C语言那样,a=b,系统是要为a分配存储空间;在assign中,a =b,什么都不用管,直接将a看成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