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2个不同的接口都可以输入220V,一个接口采用插座,一个采用接线端子。怎...

楼主(2019-09-18):
开关电源,2个不同的接口都可以输入220V,一个接口采用插座,一个采用接线端子。怎么 才能使一个接入电源,另一个接口没有电呢? 两路桥堆是否可行?非常感谢!

网友A:
    用1和2继电器分别给1和2通道做开关,当1通道输入,1继电器线圈有电压,然后接通负载,2通道此时没输入,继电器线圈就没电压,就没法连接到负载,输入端自然没电压,2通道输入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和2继电器分别给1和2通道做开关,当1通道输入,1继电器线圈有电压,然后接通负载,2通道此时没输入,继 ...

电路上放不下继电器,空间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