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Windows上生成Video Mutli-Scaler示例设计时会看到以下错误?

楼主(2019-09-18):
Video Multi-Scaler v1.0 - 为什么在Windows上生成Video Mutli-Scaler示例设计时会看到ERROR:[RTMG 210-205]?

网友:
这是Windows上Vivado HLS编译器的一个已知问题(Video Multi-Scaler是基于HLS的IP)。

在综合包含基于HLS的IP(如TPG或VPSS)的设计时,请尽可能减少路径。

使项目名称尽可能短,并将其放在尽可能短的路径(C:\ x)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