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51单片机板子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9-09-18):
    我自己做的单片机板子不能下载,请大神看看

网友:
    你看根据最小系统检测你的板子是不是正长
    1 电源
2 地
    3 晶振
4 复位
5 下载管教是不是连接正确
6 下载线是不是好着?
    这6项都正常,就能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