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和ARM切换

楼主(2019-09-18):
keil C51和keil ARM如和切换

网友A:
方法/步骤1:
安装keil c51版本软件,然后经过注册机,生成一个使用截止的日期,然后就可以安装使用了。
方法/步骤2:
下载keil MDK 版本软件,安装,可以和C51版本安装在同一目录,也可以安装在不同的目录,最好安装在同一目录。此时先不要进行注册license,先将keil MDK中的 TOOLS.ini 配置文件打开,然后将keil c51中的 TOOLS.ini 文件打开,将[C51]下面的一些配置复制粘贴到MDK中的相应文件中,然后保存关闭。此时已经成功了一半。
方法/步骤3:
打开keil软件,“file”-->“license management”-->copy"computer ID",再打开注册机:粘贴“CID”--“Target 选择ARM”-->"Generate",将生成的
注册码填入“file”-->""-->"new license ID code LIC"-->"ADD LIC",会在中间的栏中对应arm的后面生成一个时间,一般是2020,此时就完成了全部工作,可以同时运行51和ar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步骤1:
    安装keil c51版本软件,然后经过注册机,生成一个使用截止的日期,然后就可以安装使用了。
    ...

    谢谢,我试试!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下载arm和C51的安装包,直接安装,软件会自动配置好的,不需要再改一些文件了。我一年多以前就是这么做的,可以正常进行51和arm的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