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mentor的大十字光标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9-09-18):
请问下mentor的大十字光标怎么设置呀?

楼主:
视图里找不到了,有什么快捷方式吗

网友A:
一般在工具栏。这个没有快捷方式

网友B:
    在   显示控制-图形   里面可以找到光标选项

网友C:
    你说的是像ALLEGRO里面的那种大的十字光标,还是设置度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图里找不到了,有什么快捷方式吗

    在display上面直接输入cursor就可以,所有显示问题,不知道具体位置,只需要输入关键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显示控制-图形   里面可以找到光标选项

    老哥,我的是这个样子的,咋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工具栏。这个没有快捷方式

翻遍了,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splay control > Graphic

老哥,我的跟你的不一样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的是这个样子的,咋弄啊

    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我的是这个样子的,咋弄啊

    Xpedition VX 2.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像ALLEGRO里面的那种大的十字光标,还是设置度数的?

十字光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的?

mentor Exp 7.9.5

网友:
引用 楼主:
mentor Exp 7.9.5

    我没用过这个版本的,@水飞 飞哥,帮忙看下这个版本的十字光标在哪里调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