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告诉你 Altium Designer 网络标签的作用范围

楼主(2019-09-19):
altium designer 网络标签的作用范围,主要是针对Duplicate Net Names Wire错误的解决办法

出现这个错误Duplicate Net Names Wire,主要原因是多张原理图的标识符(如Net Label)作用域的设置问题,在Project-》Project options中的Options选项下设置了一下Net Identifier Scope(网络标识符作用范围),由原来的Automatic改为Global,重新编译后就不会出现上述错误了,一般情况下是你用了Port(端口)标识符,还用了Net Label,这样就会出错,

1、图纸结构
      图纸包括两种结构关系: 一种是层次式图纸,该连接关系是纵向的,也就是某一层次的图纸只能和相邻的上级或下级有关系;另一种是扁平式图纸,该连接关系是横向的,任何两张图纸之间都可以建立信号连接。

2、网络连接方式
      Altium Designer提供了6类网络标识:Net Label(网络标号),Port(端口),Sheet Entry(图纸入口),Power Port(电源端口),Hidden Pin(隐匿引脚)、Off-sheet Connector(图纸外连接符)。网络标识是通过名字来连接的,名字相同就可以传递信号。但是特别要注意的是,除了“Port”与“Sheet Entry”这一对标识以外,其它不同类的网络标识,即使标识名字相同,相互之间也没有连接。比如Net Label及Port两种标识,只能通过连线才能把这两个同名不同类的标识连接起来。

3、“Port”及“Net Label”的作用范围
      这两种网络标识的作用范围是可以变化和更改的。方法是:打开Project\Project Option\Option标签,在Net Identifier Scope一栏的四个选项(Automatic、Flat、Hierarchical、Global)中挑一项。

      “Automatic”是缺省选项,表示系统会检测项目图纸内容,从而自动调整网络标识的范围。检测及自动调整的过程如下:如果原理图里有Sheet Entry标识,则网络标识的范围调整为Hierarchical。如果原理图里没有Sheet Entry标识。但是有Port标识,则网络标识的范围调整为Flat。如果原理图里既没有Sheet Entry标识,又没有Port标识,则Net Label的范围调整为Global。

      “Flat”代表扁平式图纸结构,这种情况下,Net Label的作用范围仍是单张图纸以内。而Port的作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图纸,各图纸只要有相同的Port名,就可以发生信号传递。

      “Hierarchical”代表层次式结构,这种情况下,Net Label,Port的作用范围是单张图纸以内。当然,Port可以与上层的Sheet Entry连接,以纵向方式在图纸之间传递信号。

      “Global”是最开放的连接方式,这种情况下,Net Label、Port的作用范围都扩大到所有图纸。各图纸只要有相同的Port或相同的Net Label,就可以发生信号传递。

网友(2021-09-21):
感谢分享,正在学AD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