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电力变压器分接开关的调节方式

楼主(2019-09-19):
看看电力变压器分接开关的调节方式

【导读】有很多电工问到:电力变压器的分接开关的调节方式是什么?什么是变压器分接开关呢?它的作用有是什么呢? 以下将详细为大家一一解答。

变压器由于电网中即是同一等级电压,由于线路压降等原因,各处的电压也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变压器安装在不同位置,一次电压不同,为了都能输出额定电压,就在变压器高压绕组上设置了多次抽头,将抽头接到分接开关上,通过分接开关与电网相连。这样,可以通过调节分接开关来改变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的匝数比,来调节变压器输出电压的高低。

变压器分接开关有两种,有载调节和无载调节。有载调压开关可以在变压器运行时调节分接头位置,一般用在特殊用途的变压器上, 比如电弧炉等,国内常见的有17档位、11档位、9档位等,都带有自动和手动的调节机构。

而一般配电用途的变压器,都采用无载调压分接头开关,无载调压只能在变压器脱开电网后调节分接开关位置,常见的有3档位的,也有5档位的。今天咱们就来讲一下无载调压分接头开关的调节方法。

有一个口诀叫:高往高调,低往低调。什么意思呢?

比如10KV/0.4KV的三档位的变压器:

一档:10500V

二档:10000V

三档:9500V

显然一档最高,三挡最低。 高往高调:"高"指低压侧电压如果过高,"往高调"指分接开关往高档位调。 低往低调:"低"指低压侧电压如果太低,"往低调"指分接开关往低档位调 为什么要这样调呢?例如现在在二档,输出电压过高,就将开关调到一档,因为高档位就是指一次绕组匝数多,调到高档位,就是将一次绕组匝数增加了,二次绕组匝数不变,也就是变比增大了,一次电源电压不变,变比增大,二次输出电压就会降低。

同样道理,如果开关在二档,二次电压过低,"低往低调",就将开关打到三档,一次绕组匝数减少,二次绕组匝数不变,变比减小,一次电源电源不变,二次输出电压升高。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