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MIPI、LVDS

楼主(2019-09-19):
    请教各位大神!
    HDMI/MIPI/LVDS各有什么区别,速率有什么不同,对PCB走线要求是一样还是不同?

网友:
    我也想知道到

网友:
    MIPI (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 是2003年由ARM, Nokia, ST ,TI等公司成立的一个联盟,目的是把手机内部的接口如摄像头、显示屏接口、射频/基带接口等标准化,从而减少手机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增加设计灵活性。
    LVDS(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即低压差分信号传输,是一种满足当今高性能数据传输应用的新型技术。由于其可使系统供电电压低至 2V,因此它还能满足未来应用的需要。此技术基于 ANSI/TIA/EIA-644 LVDS 接口标准。
高清多媒体接口(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HDMI [1]  )是一种全数字化视频和声音发送接口,可以发送未压缩的音频及视频信号。HDMI可用于机顶盒、DVD播放机、个人计算机、电视、游戏主机、综合扩大机、数字音响与电视机等设备。HDMI可以同时发送音频和视频信号,由于音频和视频信号采用同一条线材,大大简化系统线路的安装难度。

网友(2019-11-02):
    速率在各规范的不同版本都不同,建议查找详细资料学习。阻抗控制均为10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