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PCB布线时电源使用焊接导线连接有没有影响?

楼主(2019-09-19):
4层板200元 2层板5块钱,想请问一下如果高速或者精密AD/DA的板子走线不是很多,各个电源能处不能预留焊盘然后统一使用粗导线飞到指定地方连接? 这种布线效果和3层PCB中间层走电源效果有区别没? 效果是更好还是更差?

网友:
    从焊导线的操作上说是可以的,如果不考虑批量加工和焊接一致性的话。
    性能方面差异不了解

网友(2019-11-08):
    有3层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