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等间距打孔

楼主(2019-09-19):
mentor现有版本里面有没有差分线等间距打孔的办法?比如两空间距固定在1mm这样的?

网友A:
    当然有你没有找到而已

    Y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你没有找到而已

给我说下呗,我现在用的是VX2.2版本,要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求科普,求指教

网友:
    同问,知道的坛友分享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我说下呗,我现在用的是VX2.2版本,要怎么弄?

在选项里面详细请看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里面详细请看截图

pads,Xpedition中有没有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里面详细请看截图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哪个版本的?

    哪个个版本都有,我自己从9.5的版本就开始使用这个功能了我记得2007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