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学习单片机?

楼主(2019-09-19):
各位大神,以前干调试工作,现在想学单片机,我应该怎么学习?

请大神指教

网友:
    你这个问题挺大的1  单片机硬件
    2 C语言
    3  现在常用STM32系列,stc系列
4  MSP430主要是封装小,低功耗

网友:
    是的,要从最小系统开始,对单片机外围慢慢熟悉,还需要C语言,边用边学

网友A:
    keil+proteus,多练习吧

网友:
    直接买个单片机开发板,多练就会了

网友B:
建议先从8位的开始,资料很多,买个板子,先培养信心和兴趣,熟悉了再接触高端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从8位的开始,资料很多,买个板子,先培养信心和兴趣,熟悉了再接触高端一点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proteus,多练习吧

谢谢

网友:
    先從單片開始
    再來雙片
    接著三片
.....
....
    ...
..
    .
    一直到一百多片,都沒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