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U1P PCB天线接收灵敏度调试

楼主(2019-09-19):
大家好!
         我第一次调试nRF24LU1P RF2.4接收器,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的,想请教大家。
1:nRF24LU1P RF2.4接收器灵敏度怎么测试?用频谱仪可以测试吗?
2:nRF24LU1P RF2.4接收器可以改为发射器,来测试输出天线的功率吗?输出天线的功率是否等于接收天线的功率,这样把发射天线功率调试好了,是不是接收的灵敏就可以解决了呢?

谢谢!

网友:
帮顶,随便问下,怎么测输入阻抗

网友:
1.频谱仪可以测接收灵敏度,所谓的接收灵敏度就是芯片能检测到的最低信号功率。 2.发射功率接收功率不是一回事,天线只是换能器,你如果只关心能量的传输你去看天线增益就行,接收功率=发射功率+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空间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