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原理图封装pin脚怎么批量修改

楼主(2019-09-19):
    orcad里,原理图可以批量修改,而在AD里没有找到批量修改的地方。
画一个原理图封装,先复制类似的一个封装,然后再一个管脚一个管脚的点击进去修改,这样比较麻烦。
    有没有像orcad这样,框住要改的pin脚,点击属性修改,这样批量的操作方法。

网友A:
器件库界面右下SCH选项选择SCHLIB List,List界面左上有Edit/View两个模式切换,一个用于编辑一个查看。选择Edit在框选需要修改的pin,就能批量修改定义,通常复制粘贴4次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器件库界面右下SCH选项选择SCHLIB List,List界面左上有Edit/View两个模式切换,一个用于编辑一个查看。选 ...

    谢谢,设置藏的这么隐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