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线宽变细问题

楼主(2019-09-19):
有没有人和我遇到相似问题的,就是差分线有时候出头出需要单根走线,线宽要比耦合走线的粗一点,做好一个后拷贝, 就会出现粗线变细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

你可以试试,拷贝过去后看着是粗的,把粗的点击删掉,就会发现有个细线宽的,图片是我删了后的

网友:
将粗细线宽交接处FIX住,然后拷贝试试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粗细交接处用不同模式锁住开头

网友:
    这应该是高速背板差分走线或者高速差分走线的个性化规则,个人觉得就是为了控制阻抗而设计的,出现的这种问题,我认为有从其它的软件中转化的问题吧。

网友:
    mentor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线固定为两种不同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