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顺序

楼主(2019-09-19):
一般电源芯片周围有很多电容,布局的时候有顺序要求吗?

网友:
从大到小排列

网友:
电容摆放遵循近小远大原则

网友:
Y一般小电容靠近IC放置

网友:
    还有要贴近电源脚。电容有个有效去耦半径

网友:
    还是尽量靠近引脚吧,有个别芯片对电容位置有要求,在datasheet里会写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datasheet中推荐的布局形式

网友:
    尽量靠近IC 管脚

网友:
    电源芯片的电容是有讲究的,类如DCDC的还要分降压型跟升压型,输出电容顺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