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拼版的时候,将复制的板子粘贴后,覆铜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19):
在拼版的时候,将复制的板子粘贴后,覆铜没有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用的AD15版本

网友:
    拼版推荐用AD自己的工具,新建一个PCB,然后 放置,拼版阵列的方式 随便你怎么折腾,而且,修改了原PCB,这个会自动更新,不用重新复制粘贴,也不用考虑元件号的问题

网友:
    要看你是用哪种粘贴方式了,要带网络粘贴。有可能是直接复制粘贴,这样的话是没有网络的,没网络的话,铺铜属性如果勾上了去除死铜选项,是不会显示出来的

网友:
    AD中直接复制的话网络啊、器件编号啊都会变,至于铺铜的话就是勾选了去掉死铜选项
    还是用拼版阵列吧~

网友A(2023-05-04):
你好,我这么操作好像会把keepout layer层的信息弄丢,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这么操作好像会把keepout layer层的信息弄丢,怎么解决呢

    因为你画板不规范,正确用机械1层做外框,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
    不过在你导出gerber文件给厂家的时候,还是可以选择导出keepout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