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边走线问题

楼主(2019-09-19):
请教下,pcb布线的时候一般距离板边要多元?

网友:
高速线尽量远离板边,一般1MM以上

网友:
一般低速线可以靠近板边走线,但是要有一定距离,我一般是0.5MM,高速和敏感信号线就不要太靠近板边了

网友:
PCB生产厂家工艺参数有最小值,不过还是建议尽量不要离边缘太近
参考2、4楼的距离就行

网友:
常规设计中平面已经内缩了,其实可以看看距离参考平面边缘的距离。

楼主:
常规设计,一般比板边内宿1MM,如果布线困难也有0.5MM的。

网友:
最好1mm,实在不行就是2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