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两个孔之间同时在TOP和BOTTOM层布线吗?

楼主(2019-09-19):
我想在两个孔之间的Top Layer和Bottom Layer都画上线。但是画上TOP的时候,Bottom的线就自动消失了,画上Bottom的时候,Top也自动消失。

请问这是AD自动阻止重复布线的原因吗?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
    直接两层上覆铜吧

网友:
    loop选项的问题

网友:
    3楼是标准做法,还有一个做法就是画好一层的线后,复制,然后粘贴修改为另一层 不推荐使用,

网友:
    最方便的应该是这样的,布线状态的时候按TAB,弹出属性框,去除 Automatically Remove Loops  C:\Users\46503\Desktop\微信图片编辑_20190919171236

网友:
    自动闭合回路,取消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