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BPI总线的FLASH有现成的核可以调用吗?

楼主(2019-09-19):
我之前用的QSPI总线,在选择核的时候有个STARTUP2选项,在FPGA配置完成后可以使用这个flash。
请问系BPI可以这么搞吗?BPI总线的FLASH有现成的核可以调用吗?

主要用的7系列的芯片。
感谢!

网友:
    BPI的FLASH在配置完之后可以被用户操作,可以用FPGA的软核microblaze来控制,软核的示例程序里有跟几个大厂家的FLASH接口操作的函数,调用一下在上面改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