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使用LVDS输出接口,请问一下linux内核需要怎么修改?

楼主(2019-09-19):
S5P4418 开发板,原配rgb LCD可以正常使用。现在想使用LVDS输出接口,请问一下linux内核需要怎么修改?需要对系统做哪些配置。谢谢。

网友:
TTL和LVDS本质上是不同的接口,S5P4418开发板没有用过,如果板子硬件支持TTL到LVDS的转换,和内核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