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区分cpu是arm还是X86?

楼主(2019-09-19):
最近在做一些开发,但是很多环境都要求cpu是 ARM或者 X86 搞的很糊涂,现在想求大神帮助我理解下,如果给你一个CPU的型号,怎么区分它是X86的还是ARM版本的

网友:
据我所知:只有Intel AMD等少数几个厂商的CPU是x86架构的(它们也有极少量的ARM CPU产品),除此之外的CPU厂商都是ARM的。

网友:
.CPU的指令集从主流的体系结构上分为精简指令集(RISC)和复杂指令集(CISC)。嵌入式系统中的主流处理器——ARM处理器,所使用的就是精简指令集。而桌面领域的处理器大部分使用的是复杂指令集,比如Intel的X86系列处理器。我们把ARM处理器所使用的指令集称为ARM指令集,把X86处理器所使用的指令集称为X86指令集,ARM处理器与X86处理器采用不同类型的指令集,造成了处理器在性能、成本、功耗等方面的诸多差异。ARM指令集和X86指令集的比较
(1) 功耗:这是ARM主板最大的优点之一,一般的VIA的X86主板,功耗都在40W左右或者以上,而ARM主板的功耗极低,EICB系列主板功耗整体也只有1W左右
(2) 发热:ARM主板不会发热,主板温度一般是常温,因此可以一直常年累月开机在线工作,不会出现任何问题。而X86主板CPU必须配风扇而且不能长期工作,否则主板产生的温度会让主板整体性能寿命降低。风扇的工作寿命也会影响主板的寿命。
(3) 开机时间:ARM主板的开机速度非常快,一般只有几秒就可以了,而X86需要开机一段时间,Windows系统才会起来
(4) 性能:目前来看,ARM主板的性能已经越来越接近X86主板,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它。从视频多媒体、数据通信等几个方面,基本和X86类似。
(5) 工作时间和环境:ARM主板不受时间限制,可以一直开机工作,无须人员去维护,而且在调电情况下,只要来电,那么就会自动启动,无须人员去开机或者关机,而X86主板却要人员维护,而且不能长期工作,否则会让主板寿命大大降低。环境:ARM主板一般都是工业极,不受环境影响,最低温度可以在-20摄氏度左右,最高温度可以在70摄氏度左右 而X86一般都不行
(6) 数据安全性:ARM主板都采用高度集成方式,数据一般都放在Flash内部,都是二进制格式,外部无法直接拷贝内部数据。而且最大的优点是:目前ARM主板的系统都是WinCE系统或者Linux系统,不会受病毒感染,客户无须担心病毒感染而导致数据泄漏,尤其是一些对于数据安全性要求很高的场所。ARM主板非常适合而X86刚好相反,由于都采用了Windows XP、2000等常用系统,而且采用了DOM盘或者硬盘,因此数据很容易被病毒感染或者被人偷取,因此安全性无法相比
(7) 主板安全性:ARM主板的内存以及所有芯片都采取了贴 片方式,因此在周围环境震动情况下,不会松动,而X86是采用了直插方式,比如内存条和DOM盘等,因此一旦时间长久,就会出现松动情况从而影响系统运行
灵活性:ARM主板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进行灵活配置,比如logo,内存大小,系统驱动程序裁减,周围芯片的裁减,系统软件的加载等等,无论软硬件都是非常灵活这样也会大大降低客户的成本和系统整体的维护成本和性能,而X86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期越科技完全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进行配置,无论软硬件都可以进行。
(9) 价格:ARM主板目前价格都非常低,而且ARM主板已经包含了内存和存储介质,无须外部购买配件,因此整体系统成本比X86价格要低很多。
ARM主板对于X86的缺点:
1. 最大缺点是目前ARM主板都是采用了Windows CE系统或者Linux系统,因此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原先采用了X86的平台,目前要调整到ARM上来,必须对软件平台进行重新编译和调整,而且还要熟悉一下ARM的嵌入式平台工作机制,因此会增加前期的开发工作量。
2. 另外一点是:目前国内做ARM主板的厂家不多,因此技术支持和维护方面没有象VIA等厂商那么强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ARM主板的技术支持必定会跟上去。

网友:
我一般只看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