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放输入端能够直接和直流电源连接吗?

楼主(2019-09-19):
如图,这样连接运放输入端有问题吗?滑动电阻到最左的时候相当于同向输入端直接和3.3V相连,有问题吗?或者还有什么办法能够调节运放的输出为0-3.3V?谢谢解答

网友:
    可在同向输入端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
    你这个运放的接法是电压跟随器,输入多少V,输出就多少V,这个接法是可以的

网友:
    最好在输入端接个保护电路保护运放

网友:
    建议同相端加个电阻呗
直接连问题也不大,毕竟输入电压低于运放供电电压

网友:
    没问题,可以直接接

网友:
    可以的,不过为了减少干扰,也起到一定的浪涌保护,最还在电源端加上去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