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对IO端口和IO内存的管理

楼主(2019-09-19):
一、I/O端口

      端口(port)是接口电路中能被CPU直接访问的寄存器的地址。几乎每一种外设都是通过读写设备上的寄存器来进行的。CPU通过这些地址即端口向接口电路中的寄存器发送命令,读取状态和传送数据。外设寄存器也称为“I/O端口”,通常包括:控制寄存器、状态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三大类,而且一个外设的寄存器通常被连续地编址。

二、IO内存

       例如,在PC上可以插上一块图形卡,有2MB的存储空间,甚至可能还带有ROM,其中装有可执行代码。

三、IO端口和IO内存的区分及联系

         这两者如何区分就涉及到硬件知识,X86体系中,具有两个地址空间:IO空间和内存空间,而RISC指令系统的CPU(如ARM、PowerPC等)通常只实现一个物理地址空间,即内存空间。
内存空间:内存地址寻址范围,32位操作系统内存空间为2的32次幂,即4G。
IO空间:X86特有的一个空间,与内存空间彼此独立的地址空间,32位X86有64K的IO空间。

IO端口:当寄存器或内存位于IO空间时,称为IO端口。一般寄存器也俗称I/O端口,或者说I/O ports,这个I/O端口可以被映射在Memory Space,也可以被映射在I/O Space。

IO内存:当寄存器或内存位于内存空间时,称为IO内存。

四、外设IO端口物理地址的编址方式

        CPU对外设IO端口物理地址的编址方式有两种:一种是I/O映射方式(I/O-mapped),另一种是内存映射方式(Memory-mapped)。而具体采用哪一种则取决于CPU的体系结构。

1、统一编址

网友:
Linux系统对IO端口和IO内存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