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电源。

楼主(2019-09-19):
设计:输入DC36~72V,输出DC24V 1A
问题:空载第一次上电正常启动,测量辅助绕组输出有15V,输出24V也正常,但是断电后立即再上电就不能启动了,7脚电压不停跳动,最高冲到5点几伏,就是启动不了;带上100欧姆电阻后启动又正常了,断电后立即上电也能启动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原理图如下:

网友:
    VCC绕组挂示波器看看,是不是电压太高了,还是太低了。带不同负载的时候。

网友:
    减小启动电阻、输出取样电阻,或输出加假负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