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什么情况会导致用磁珠比用0欧姆电阻的电气性能差?

楼主(2019-09-19):
请教大神,什么情况会导致用磁珠比用0欧姆电阻的电气性能差?
其中:电气性能差具体指信号接收变差 数字电视,cable信号。
非常感谢!

网友:
    当地线串磁珠的时候-----等于接地不良。

网友:
    磁珠具有一定阻抗,如果不是需要滤除高频噪声,那么引入磁珠会造成不必要的压差。

网友:
    磁珠在低频段等效0电阻,在高频段等效为非0电阻.用于高频退偶。

网友:
    二极管,二个换向并联使用.最好从布线层面处理数字地和模拟地。

网友:
    地线串磁珠会引起地等电平差。

网友:
    在同地非隔离的设计中一般不建议用磁珠、0欧电阻串接在地平面,磁珠、0欧电阻只适合串接于电源线,地线存在地平面差会引起加重系统干扰反应,不利于抗干扰和系统的稳定。同地一般采取单点接地法,同时考虑好电流回路的走向减少互相的干扰。

网友:
    0欧姆电阻用在地线的时候是不能等同于0,没有电阻阻抗的,很多时候设计者都认为0欧就是0欧。。。。
    但事实非如此,为什么我一直推荐增大地线,减少电流回路的阻抗,而在地线上串接0欧电阻相当于减少了地回路的线径,增大阻抗。在大电流回路中地线上串接的0欧电阻存在发热以致失效的可能。

网友:
    和工作环境有关。

网友:
    在同地非隔离的设计中一般不建议用磁珠,地线串磁珠会引起地等电平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