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usb给装备供电及通讯,在做ESD、EFT的时候,USB通讯总会...

楼主(2019-09-19):
设备通过USB接口连接电脑,usb给装备供电及通讯,在做ESD、EFT的时候,USB通讯总会出现断开的情况。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电压不够,可以加强供电试试。

网友:
    首先要判定是电源电压不稳造成的还是干扰到数据线,再来处理会比较有效的解决问题。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供电电压有没有跌落,稳不稳定

网友:
    有时候,一根带屏蔽的优质USB线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网友:
    usb线上加套俩磁环试试吧

网友:
    先确定电压稳不稳,然后可以在看看USB眼图

网友:
    ESD静电防护没做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