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静电测试时需要对芯片每个Pin端都进行测试吗?还是只需要测其中几个就可以?感...

楼主(2019-09-19):
芯片静电测试时需要对芯片每个Pin端都进行测试吗?还是只需要测其中几个就可以?感谢!

网友:
    功能一样的就可以只测试一个,但是如果功能不一样就需要都测试。

网友:
    不需要,主要测控制端口。

网友:
    建议都测试一下,静电测试本身都是通过8KV的静电测试产品,整测试过程基本是在半小时内完成。测试不同的PIN,可以避免问题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