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19):
有三个问题请教大神:

1、PA输出与开关之间可以加π衰吗?上一版测试PA与开关之间匹配得不是很好,想在PA输出之后加一个0dB的π衰来增加匹配,不过好像没见过这样的设计,大部分都是在PA输入前加π衰。

2、能不能把两个saw串联起来使用?因为上一版测试感觉一个saw对带外的抑制不够。是不是saw与其它元器件的匹配不好做所以尽量少用?我用的saw的datasheet上都标明了input/output impedance 50 ohm。

3、可以整个射频收发板都用一个地吗?就是PA的地不单独分割出来。上一版PA的地与其他元器件的地是分开的,通过一个0欧电阻单点相连,但是PA的散热不好,觉得是PA地的铜皮太小了,这次想就PCB都用一个统一的地。PA的输出功率是24~27dBm。

下面是这个射频收发板卡的电路图,也麻烦看看这个设计还有没有其它什么问题:

另外想请教下一般依照经验是在哪些元器件之间加π衰?还是只要匹配不好的地方都可以加。

非常感谢!

网友:
所以电路在哪?

网友:
    1. 匹配不好加匹配网络,衰减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尽量避免;

    2. SAW可以串接,但是可能参数会变差,带内ripple增加,带外衰减不够。有可能的话把两个SAW分开,比如一个在放大器前,一个在后。

3. 可以共用一个地,但是不要把电源层做射频线的参考层。 不需要的电源层不要延伸到射频部分,顶层和地层铺地

网友:
    功放和开关之间不会增加PI型的电阻衰减的。 那样的话,直接影响输出功率,影响了效率。而且功放的设计难点和目的是尽可能高效高功率输出。 若是添加PI型电阻衰减,不如直接选择小功率输出的功放来设计,成本降低,设计难度降低

网友:
    SAW 的规格书中,带内有波动,群时延有波动,这些指标在两个SAW 直接连接时,会直接加大波动的。 带外抑制同样也可能受影响。
射频器件领域中,除了纯电阻电路,涉及到容性、感性电路参与的话,很难实现多频点的50欧姆系统的。
    带通滤波器器件因为寄生通带的原因,带外抑制也是和频率相关的,同样,两个SAW 直连也会影响带外衰减。
射频信号的隔离除了器件隔离外,还有空间隔离问题,两个SAW 的带外衰减,会受到这个指标的强约束

网友:
    可以的。
必然的

网友:
    1.      关于衰减器      目的就是拿来衰减用的       而非拿来加强匹配
    所以你应该是优化PA与开关之间匹配    而非加衰减器

    衰减器之所以加PA输入    是因为有些收发器
    输出功率超过PA的最大输入     若不加衰减器   会把PA灌到饱和
    所以加衰减器

    2.       SAW Filter可以串接    如下:

    但话说回来    你为啥不是改用BAW Filter或FBAR ?
    因为加大带外抑制的同时    Loss也变大

    3.      关于PA铺地考虑   可以看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