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DMA 调制方式一样?为何定义的参考灵敏度不一样。

楼主(2019-09-19):
WCDMA 调制方式一样?为何定义的参考灵敏度不一样。例如:
B1 -106.7
B2 -104.7
B5 -104.7
B8 -103.7
   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答案了吗?  同问。

网友:
3GPP的的指标要求是考虑各种应用场景,然后在各种应用场景中向各家成员收集意见。
所以在最终的各项指标在满足场景需要时,也要考虑真实实现的问题,如器件工艺的支持情况,成本问题考虑。而这个两项都是射频器件强相关,
这几个频段中收发之间的频率间隔不一样,导致对双工器的工艺和成本要求不一样,降低了灵敏度的要求,可以降低射频前端双工器的要求。
B1 -106.7
B2 -104.7
这是类似频谱,但频率B2的频率间隔小。
B5 -104.7'
B8 -103.70
其中B8的频率间隔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