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 datasheet上的一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9-19):
经常看到 load VSWR = 12:1 , 20:1 甚至30:1 ,一般还都是在Stability和Ruggedness的指标中用到,不知道具体这个12:1的含义是什么啊,跟我们一般理解的input VSWR=1.5:1有什么区别??
因为我理解VSWR总是越小越好,等到了12甚至20 似乎就有点过分了阿。。

网友:
    你理解错了。

网友:
在做电路匹配的时候VSWR当然越小越好,但是功率管在恶劣状态下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则是衡量功率管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楼主你说的load VSWR = 12:1 , 20:1 甚至30:1指的是极限状态下管子的承受能力,当然是越大说明管子越牛啦!

网友:
    是考量功放器件稳定性的。
驻波差,反射的功率大,就导致功放本体上承担更多的热量。这对功放本体的电性能设计和功放本体的热设计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这项指标不好时,就需要考虑后面的馈线开路或天线开路保护电路,避免使用过程中功放烧毁。
    所以,这个指标可允许的驻波大,说明功放的可靠性高,也说明这个功放在使用时,限制少。

网友:
    PA datasheet提供的load VSWR是指PA的负载因某种原因失配(比如负载电路某器件焊接不良或损坏,从而引起PA的负载偏离设计阻抗值),这种情况下PA所能承受的驻波,超过这个条件PA有损坏的风险。如果是系统端设备一般都有驻波检测,以防这类问题造成业务中断

网友:
    楼上表述的正确

网友(2019-10-28):
    这指的是功率放大管的抗驻波能力,抗驻波能力越强管子越耐用,不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