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DL打开时会提示涉及名称中存在大写字母

楼主(2019-09-19):
提示如下图,但是工程的设计名称和所有的文件夹名称均已改为小写字母,打开工程还是会提示!不知道为什么!谢谢了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下把16.6改成16_6试试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是HDL的版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

也不算解决,直接重新建了一个project,然后复制page到新的原理图中,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2-04-11):
    工程名直接修改是没用的。用自带的copy project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