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助:allegro如何加一条命令来清除command命令栏?相当于敲下回车键

楼主(2019-09-20):
有时候误按下没有注册快捷键的字母,以后你再次按你想要的快捷键,
比如放大 PGup等命令通通无效,我想在  Pgup前面加一条清除命令栏的命令,这样Pgup就有效了。
不知道哪位能帮我实现?
另外我就是不想按回车键来清,也不想按后退键来清除。
如果回车键命令能加到放大命令前就好了,比如    "Enter,Pgup"
清除命令栏的同时实现放大功能。

网友:
    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按回车键清的

网友:
    通常我也是按回车键清的

网友:
    個人覺得在Allegro可能無法達成,因為無論創建甚麼指令字串,當前方出現字母,那個字串就不再是原本的字串了
但可以用AutoHotKey這樣的程式將一個(組)按鍵變成多個按鍵,就可以在按下PgUp時等於連續輸入Enter與 PgUp
    不過這樣一來這個(組)按鍵就會一直等於連續的輸入,直到停止AutoHotKey這個程式

网友:
    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2021-11-30):
    楼主这个问题后面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