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每次导网表后原来设置好的差分对就混乱了,怎么解决

楼主(2019-09-20):
    allegro每次导网表后原来设置好的差分对就混乱了,怎么解决

网友A:
    是因为在原理图中带了规则,在导出第一方网表的时候,有个setup,点进去,勾选时ignore electical constraints。然后出网表后,就没有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不过我的更绝,他不是固定的,有时就这几组差分没有了,有时就那几组差分没有了。害的我都不敢随意导网表了。事先原理图先审查几遍。

网友:
    导出网表示设置下,红圈打钩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在原理图中带了规则,在导出第一方网表的时候,有个setup,点进去,勾选时ignore electical constrai ...

    原理图里面怎么设置的差分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里面怎么设置的差分对

刚请教了下硬件,原理图中不做设置,所以额,我也不清楚多出来的规则咋来的,但是按照上面的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在setup里面  吧忽略电气规则勾上就好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啊

网友(2024-04-30):
引用 网友A:
    刚请教了下硬件,原理图中不做设置,所以额,我也不清楚多出来的规则咋来的,但是按照上面的办法,是可以 ...

请教下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硬件画完原理图后,setup里把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这个选项勾上,再发出来给layout,生成网表时,这里又没勾选上。
有时候感觉挺纳闷的,以前生成网表都不勾选  不见规则丢失,最近不勾选就不行了。

网友:
    聽原廠說如果原理圖設置規則了就無法取消那功能,除非開一個新的檔案複製過去,即使把那規則清掉了,那如果Ignore Electrical constraints沒勾上,Layout 又設定了rule ,吃網表後則layout這邊的rule 就會被原理圖那邊覆蓋也就是被清掉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勾选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