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电流互感器能否控制电流继电器

楼主(2019-09-20):
    一文读懂电流互感器能否控制电流继电器

    电流互感器原理是依据电磁感应原理的。电流互感器是由闭合的铁心和绕组组成。它的一次侧绕组匝数很少,串在需要测量的电流的线路中,因此它经常有线路的全部电流流过,二次侧绕组匝数比较多,串接在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中,电流互感器在工作时,它的二次侧回路始终是闭合的,因此测量仪表和保护回路串联线圈的阻抗很小,电流互感器的工作状态接近短路。电流互感器是把一次侧大电流转换成二次侧小电流来使用 ,二次侧不可开路。

    首先要说的是利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控制电流继电器是可行的,则是在负载电流很大且没有合适的大容量电流继电器与之匹配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原因是在自动化控制中,只要功能达到要求,所用的元器件越少越好,这样会降低故障率,系统也会稳定可靠运转。

    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所以在使用时,电流继电器的线圈与互感器二次恻连接时一定要可靠连接,同时不得装设短路和过载保护装置。还要考虑在线圈两端并接阻容电路(以防电流继电器线圈烧断),否则,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会产生高压。

    选型时可根据负载电流和已有的电流继电器的允许的最大电流值。

    如负载电流是100A,电流继电器最大允许电流3A,那么就不能选100/5的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100A时,二次恻电流为5A),而应选200/5的电流互感器,理由是负载电流100A时,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为2.5A,低于电流继电器的最大允许值,又电流继电器动作电流一般都是可以调整。

    需要大于额定电流动作,选过流继电器。需要小于额定电流动作,选欠流继电器。再根据额定电流选配具体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