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 Linux移植开发实战指南>>中出现的漏洞和错误之总结(下)

楼主(2019-09-20):
3.15章节

本章节未实验成功,编译也能通过,但就是下载到开发板上,触摸屏无反应.有待解决~

后来解决添加笔记:
    他细查看发现在修改相应的Makefile时将
  obj-$(CONFIG_TOUCHSCREEN_S3C2410)   += s3c2410_ts.c
写成了:
jb-$(CONFIG_TOUCHSCREEN_S3C2410)   += s3c2410_ts.c
造成触摸屏模块未能被编译进内核,更谈不上触摸屏无反应一说了,粗心造成的~~~~

3.16章节

3.16.1--3.16.2
本章节未发现问题,USB键盘,USB鼠标,USB条行码扫描器(正好公司有这个东东,就顺手测试了一下)均测试正常.

3.16.3--3.16.4
U盘的配置中,手册中存在未说明清楚的地方,比如在配置SCSI的时候,手册上只说如图配置,然后将<*>SCSI disk support 配置项标记了,其实不然,在配置这个选择之前应该先配置<*>SCSI device support,否则,下面的配置将不会出现*选项,只有M和空选项,这也将影响到USB Mass Storage support选项的配置.

另外有一点需要读者注意的,手册本省没有错(因为我在这里就犯了错,所以才贴出来~),就是测试U盘的时候,插入U盘后,内核会自动在根目录下创建udisk(可不是/mnt目录下呀~我就晕在这里啦~)目录,U盘将挂载在此.

3.16.4--3.16.5
USB摄像头的配置出现说明不清,应按下图所示进行操作

网友:
    走过路过,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