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量怎么决定呢?

楼主(2019-09-20):
请教下,用电感隔离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其电感量是如何决定的呢?

网友:
    是不是由供电电流来决定的?

网友:
    低频波动隔离不了,要想得到精确提高还要考虑基准电源

网友A:
    电感量就是电感圈阻碍电流通过的能力

网友B:
    经验值是10UH

网友:
    电感量没有公示,通常由电流量的大小来确定的,电感其实相当于一个滤波其,直流可以通过,高频交流就被滤掉了,主要是防止高频噪声对电路板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值是10UH

    有没有固定的算法呢?

网友:
    电感可能在器件之间造成电势差,可能产生共模电流,最好用铁氧体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量就是电感圈阻碍电流通过的能力

一般用书册推荐的

网友:
    选择电感时,要注意电感的饱和电流参数要大于正常工作的电流值。 电感值太小会导致轻载时电流不连续,输出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