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用单片机内部时钟?

楼主(2019-09-20):
我现在用到STC单片机,内部集成了时钟,请问怎么调用这个时钟?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内部时钟不需要配置呀

网友:
是这样的,STC单片机下载软件界面上有选择时钟的选项,选择你想要的晶振频率,会和程序一起下载到单片机中,上电后晶振根据设置的频率就自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