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电感线圈在电力线路有哪些作用?

楼主(2019-09-20):
看看电感线圈在电力线路有哪些作用?

【导读】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

什么是电感线圈?

所谓电感线圈就是在导线中有电流时,其周围即建立磁场。通常我们把导线绕成线圈,以增强线圈内部的磁场。 电感线圈就是据此把导线(漆包线、纱包或裸导线)一圈靠一圈(导线间彼此互相绝缘)地绕在绝缘管(绝缘体、铁芯或磁芯)上制成的(一般情况,电感线圈只有一个绕组)线圈叫电感线圈。

A:空心电感和电感线圈是一样的吗?

B;通常大家都喜欢这样笼统的叫法;都是一样的。

A:那什么是变压器?

B:变压器我们不难理解,通常在电感线圈中流过变化的电流时,不但在自身两端产生感应电压,而且能使附近的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压,这一现象叫互感。两个彼此不连接但又靠近,相互间存在电磁感应的线圈一般叫变压器。

A:变压器是电感吗?

B:变压器有可能不是电感,但是电感有可能是变压器;电感的种类很多如;共模电感、SMD贴片电感、功率电感、绕线电感、可调电感、色环电感、插件电感等,按不同性质可以分为多种类:

按电感形式分类:固定电感、可变电感。

按导磁体性质分类:空芯线圈、铁氧体线圈、铁芯线圈、铜芯线圈。

按工作性质分类:天线线圈、振荡线圈、扼流线圈、陷波线圈、偏转线圈。

按绕线结构分类:单层线圈、多层线圈、蜂房式线圈。

按工作频率分类:高频线圈、低频线圈。

按结构特点分类:磁芯线圈、可变电感线圈、色码电感线圈、无磁芯线圈等。

变压器;是利用电磁感应的原理来改变交流电压的装置,主要构件是初级线圈、次级线圈和铁心(磁芯)。主要功能有:电压变换、电流变换、阻抗变换、隔离、稳压(磁饱和变压器)等。按用途可以分为:配电变压器、电力变压器、全密封变压器、组合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油浸式变压器、单相变压器、电炉变压器、整流变压器等。

A:电感在电路中有哪些作用呢?

B: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如下:

基本作用:滤波、振荡、延迟、陷波等。

形象说法:“通直流,阻交流”。

细化解说:在电子线路中,电感线圈对交流有限流作用,它与电阻器或电容器能组成高通或低通滤波器、移相电路及谐振电路等;变压器可以进行交流耦合、变压、变流和阻抗变换等。

A:那变压器在线路中的有什么作用?

B:变压器在电路中起着提升或者压降电压的作用。(针对供电电路而言)互感器起着将信号抑制或者信号提升的作用。(针对信号电路而言)分流器起着将高低频信号过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