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给PCB板铺铜后,再重新铺铜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框?

楼主(2019-09-20):
为什么我给PCB板铺铜后,再重新铺铜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框?而且选不中,也删不了,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鬼情况啊

网友:
    你可能放到了别的层上去了

网友:
    选中必须在当前层才能选中

网友:
    没有网络吧

网友:
    是不是铜的显示方式不对,又或者是铜的参数属性选择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一切都对,可以按“T+G+R”刷新一下铜皮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BUG,软件重新打开可能就好了

网友(2019-12-13):
    没有选择网络,且选择了删除死铜